华硕X70A 版号:K51AB 头疼问题

楼主(2014-01-20):
机子来的时候是开机触发到0.56掉到0.18  拆开 量了下内存上面的波形:没有波形,于是加焊了下北桥,再试机 内存上有波形了 电流也上到0.75了!插上屏,屏幕白一下又掉到0.18左右。拔掉屏,外接能显示,但是过一会又掉到0.18. 在次状态下测各大供电电感上都有电压,唯一不同的是 0.75A状态 CPU供电1.5 掉到0.18变成1.3V ,因为这个找不到图纸,感觉应该是供电不足引起的,于是把CPU供电的电容 场馆都换了 还是这样。没有思路了,找到保护隔离 就一个P沟道的场馆 G极信号来自一个K1 6脚芯片 和一个104电阻。找到换上也不行,但是直接给保护隔离后面的保险上焊个线 插上电源,看电流到0.56的时候接着给保险的线加电。这时候就不掉电了。能进系统。到这里 也不知道是保护隔离问题还是CPU供电问题了!求哪位师傅 知道的 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