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26求助

楼主(2014-01-20):
前两天接手一太HP326,故障:加电无显,AMD芯片组  北桥:216-0752001  显卡:216-0749001,判断是北桥问题,做了北桥之后机器亮了,但是出现一个奇怪的问题。。。键盘在刚开机的时候可以用,但是一到进系统的界面就全部失灵,可以进BIOS  在BIOS里面也是可以全部用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USB也全部用不了。。。现在所有的桥芯片都修了还是这样。。求助高手帮忙

网友:
插外接键盘呢?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看一下,不行就刷BIOS。修复了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系统问题

网友:
刷BIOS,会解决

网友:
系统,5V后继供电和南桥

网友:
先刷BIOS在看,这机器很多问题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已经刷过BIOS了。。。故障依旧。。。USB用不起。。外接键盘还是不能用。。。重装系统也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