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报smart错误怎样修复

楼主(2014-01-20):
开机硬盘报smart错误怎样修复 用MHDD扫描只有几个绿道,使用一切正常 开机显示下面的内容

SMART Failure Predicted on HARD Disk 0:ST9640320AS-(S1)
WARNING:Immediately back-up your data amd replace
your hard disk drive.   A failure may be inninent.

Press F1 to Continue
按f1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这种问题怎样修。

网友:
关闭SMART子系统就行了

网友:
      硬盘有一个自我监控功能,是由SMART模块来实现的。这个功能作用是什么呢?是用来监测硬盘的工作时间,电机工作时间,错误率等等。这个技术有什么作用呢?如果硬盘的自我故障达到一个临界值,那么硬盘可能即将出现故障。在出现故障之前,通过SMART技术来将硬盘关闭,实现硬盘保护的功能。但是对用户来讲,硬盘被关闭后是不认盘的,如何就认为是硬盘安全的呢?这就需要通过解除SMART锁定来实现了。
      对于许多笔记本,都有SMART监控这个功能,用以监测笔记本硬盘的健康状态。虽然通过笔记本设置中的关闭SMART功能可以实现,但硬盘如果有一天出现问题还是让用户手足无措的。对于有重要数据的用户来讲,建议更换硬盘还是稳妥。

网友:
补充一点,如果要将这个报错解除,除了笔记本BIOS内关闭这个监控项外,还可以通过初始化硬盘的SMART模块来修复。初始化的方法很简单,但要应用到专业工具,比如UDMA、XLY、MRT等等

网友:
有工具的话还是可以修修的,如果是个人用户,建议备份数据、更换硬盘,免得追悔莫及。

网友:
正好也遇到此类问题,可以修复。

网友:
这个提示是,告诉你硬盘存在缺陷了,如果不想看到报错,就在BIOS里面关闭,如果,想修复硬盘的话,就需要具体检测硬盘的故障来维修,大多数是坏道的问题。

网友(2014-03-05):
如何修复啊,我也有这样的硬盘了,坏道修了,就是开机提示这个,

网友:
清除一下SMART就可以了,如果不行的话,再回写一下SMART固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