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Y460外接亮 接屏不亮

楼主(2014-01-20):
昨天遇到一个客户  我不亮   我一开始外接正常 屏不显   我换了个好屏测试 发现屏白屏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望大家参谋参谋。。。

网友:
是直接不显示吗还是白屏!外接好的话有可能是显卡坏了或者是屏供电的问题啊 !

网友:
你用测试灯管的来试试

网友:
查屏供电电路,应该是LED屏吧,找到图纸,查供电3.3   19具备嘛,少了供电了没,不少的话更换屏线试试,再不行,那就干显卡了,没别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