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维修记录3

楼主(2014-01-20):
G31T-LM2无CPU电压,排阻RN20第6脚在不上CPU加电时有0.69V电压,好板无电压,看电源管理芯片型号与好板不一样,换后OK
G31T-LM2时钟IC晶振X2一脚电压3.2V,一脚0.07V,换C109 C110后OK
G31T-LM2跑38挡机(代码跑D1-D5-D6-C0-C7-00-13-2A-38,正常跑码不会跑13这个代码),CK_USB_48M_ICH对地短路,换南桥后OK
G31T-LM2声卡接口和前置音频都是单声道,声卡接口单声道是因为断线,前置音频单声道是因为EC8或EC13不良导致,换后OK
G31T-LM2开机网灯不亮,系统里面网打叉,去掉背面电阻SR3后OK

xiaowu.. -1 赞一个!

网友:
高手啊最后2个收藏了

网友:
这肯定是工厂工程师吧

网友A:
故障说的很简单。但相信楼主非常有经验。是个老手。就是头像太龌龊了。

网友:
如果上个图纸+图片是不是更好理解。楼主不是在鞋维修经验,倒是在记笔记啊

网友:
高手啊,是一天修的吗?怎么这么多的G31T-LM2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说的很简单。但相信楼主非常有经验。是个老手。就是头像太龌龊了。

你的头像也很屎丝

网友:
传说中的维修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