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90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4-01-20):
DELL M90不定时死机,这个有什么通病吗,老本子了
通病

网友:
先排除下散热问题吧,这种问题很烦人的,我手里面还有个联想机器,不定时死机,现在还没搞好。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的问题啊 看看温控那块呢

网友:
看看CPU电路。内存。硬盘

网友:
碰过键盘一段时间掉电,适配器引起掉电

网友:
先初步检查一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