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一个杂牌液晶电视,不通电

楼主(2014-01-20):
一个杂牌液晶电视,不通电,为12V直流供电的。拆机量开关无电,再发现电源头保险断,测两端均无短路,换保险上去,通电就烧保险。 于是用锡线连接,调可调电源为小电压。通电,摸到TPA1517NE (20脚芯片)巨烫,换之,ok
芯片

网友:
看 看 整流桥是不是坏 了 ,电源新片

网友:
有图就好了,也可以我们看一下,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照个图吗,照一个图我们大家也看的明白清楚些啊。

网友:
对的 打组织不短路,上保险烧掉,多是新片问题

网友(2014-03-06):
换快电源板呗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管坏了

网友:
你不测一下哪里有没有短路的,直接接保险试机的呀。。。不怕听到爆破声啊

网友:
你这样非常危险的,很容易烧的更厉害

网友:
教你一个方法,用一个电灯泡接保险两端。。。上电,如果灯一直很亮,说明还有短路,如果亮一下就灭了,说明可以接保险了。

网友:
上楼的方法很好!

网友:
去掉驱动班 查电源板5v 12v 没有查220v保险 保险坏的话一般都是整流桥坏了

网友:
这个明显是杂牌板子上的功放坏了,把12V短路了,功放是12V直接供电的

网友:
換上級燒保險管或保險絲,有可能為後端零件短路機率較大,尤其是整流橋!

网友:
到底是哪里坏了,你说明白一点可以吗!

网友:
这个方法感觉上还是有点欠妥,保险丝最好还是不要直接连过去

网友A:
说接电灯泡与保险两端的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
一次电源部分是高压的,新手不要学去用手摸,用万用表去判断

网友:
一般都是开关管坏了

网友:
能把问题解决就很好。

网友:
我都用灯泡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接电灯泡与保险两端的是什么原理呀
有短路灯泡就直接接220V亮了,,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2014-04-08):
烧鸡大法,哈哈

网友:
这个直接万用表可以量出来。。。。。。。。。。。。

网友: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诺诺的问下,摸电源板和高压板不会触电吧,上次修电源板时断开电源,碰到大电容就电这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