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昂达V812四核版无法开机接电池量0V,焊下电池量电池2V

楼主(2014-01-20):
昂达V812四核版无法开机。这个平板拿来时就无法开机。最初的问题是电源接口掉了,焊上后用了2个礼拜,然后又出现电池坏了。我拿到时拆开在电路板与电池的焊点处量无电压,然后焊下电池将电池激活了。然后将电池充电到3V,一直充就到3V。焊上去量直接变2V。无法开机,又换上了华为的电池,这个电池的中间有条白线,应该是测温的,所以我只把两个黑线和两个红线各连接在一起。然后接上平板,但是在平板的两个焊点上量直接0V,拆下电池量2V了,纳闷了,未焊接时量还4V哪, 这里要说明一点:在将此块华为电池焊到焊点上时出现了轻微火花,不知为何?还请大家多多帮忙。忘记说了:用可调电源接上可调电源就是0V了,无法调节。可调电源的电流可调了。下面上图:

网友:
麻烦大侠们帮指出我应从哪个点开始查,应该如何查。新人纯纯小白,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帮帮我没人吗大家快起来帮忙啊。

网友A:
看下是不是电源芯片   电池供电部分短路了

网友B:
有短路的地方,加电触摸发热异常的硬件,或用送香烟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电源芯片   电池供电部分短路了

怎么检测啊?麻烦说下行吗。今天忙了一天,发完帖子看没人回我就正赶上有活就出去了,刚回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短路的地方,加电触摸发热异常的硬件,或用送香烟法,

我加电摸过但是都正常。我再用可调电源试试。但是可调电源接上就0V了。能试出了吗 新人麻烦大家了 另外什么是送香烟法?

网友D:
用万用表量吧,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如果用烧的方法可能会烧坏别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量吧,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如果用烧的方法可能会烧坏别的东西。

谢谢想知道如何下手 现在只知道好像是电源管理部分有问题,也许是我焊USB头的时候出错了连了。我现在焊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电源芯片   电池供电部分短路了

我连上电池再在正负极接口处连上可调电源。热的原件是坏了吧。这个方法行的通吗?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短路的地方,加电触摸发热异常的硬件,或用送香烟法,

我连上电池再在正负极接口处连上可调电源。热的原件是坏了吧。这个方法行的通吗?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量吧,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如果用烧的方法可能会烧坏别的东西。

我连上电池再在正负极接口处连上可调电源。热的原件是坏了吧。这个方法行的通吗?朋友?

网友E(2014-03-11):
这个保护二极管击穿了没?把电池先焊下来,量量BAT+和BAT- ,是否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保护二极管击穿了没?把电池先焊下来,量量BAT+和BAT- ,是否短路了?

没穿,焊下来过,没关系。没事再研究别的哪。

网友:
绝对的短路

网友C:
是啊,但是自己手生,准备找坛友给弄哪,谢谢回复。

网友:
供电与地短路了

网友(2014-04-20):
引用 网友C:
是啊,但是自己手生,准备找坛友给弄哪,谢谢回复。

最条的方法就是短哪里折哪时,直到不短为止

网友:
供电回路,严重短路。逐级断开测试。

网友(2014-06-10):
引用 网友C:
我加电摸过但是都正常。我再用可调电源试试。但是可调电源接上就0V了。能试出了吗 新人麻烦大家了 另外什 ...

松香烟法  百度文库有,对查短路,漏电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