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AX进水不上电

楼主(2014-01-20):
EC,南桥附近进水,处理烘干后上电开机正常,几个小时后不显示。郁闷

网友:
最好把桥拆下来从植球

网友:
查查电路看下

网友:
进水机器仔细观察

网友:
不要随意动桥

网友A:
不显示时,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时,电流多少

电流0.65A,量测所有电压都有。后来查到是RTC线路断线了。现已修好。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现在机器已修好,RTC线路故障。以后大家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