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厂板子卡logo 刷南桥BIOS 不出发求助

楼主(2014-01-20):
主板拿来是卡logo,版号:dz77ga-70k      怀疑BIOS文件丢失,把bios读取出来,保存不了说是起始位置***出错,然后我就果断的在官网下载一个bios刷写进去了,结果开机触发一下就掉电了,官网查询一下好多bios版本  ,不知道刷哪个了,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谢了

网友:
把外设部分拔掉是否还挡LOGO,一般BIOS问题稍微大点。

网友:
bios没找对啊 asus就是这样有些H61的板 bios刷了后部跑马在刷之前备份bIOS吧

网友:
刷BIOS这种刷法可以使用DOS刷法安全性成功率比较高 的,卡LOG把所有的外设拔掉,放CMOS电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对,南桥这一块有问题也会出现卡logo,你打一下USB的值看看。

网友:
卡logo 一把为南桥故障  先加焊下
1.注意测南桥电容  和USB 数据线对地阻值

网友:
多下几个版本试试了

网友:
估计南桥的问题多些

网友A:
 楼主难道不知道INTEL官网上的BIOS是不能通过编程器直接刷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难道不知道INTEL官网上的BIOS是不能通过编程器直接刷的嘛?

那怎么办

网友:
听说INTEL主板电池没电或不足会造成卡LOGO或进不了系统,你可以试下。

网友:
这么新的板,估计坛子里还没有兄弟在好板上提取过这个BIOS。只有返厂或求高人把官网上的BIOS用WINHEX合并了。

网友:
把网卡晶振搞下来看看正常不,上次也是卡LOGO,不想吹网卡,焊下晶振就正常了

网友:
看帖有人说南桥问题,你试着打USB阻止看看

网友:
这板子看起来不错哦,好多相供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