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掉电?开机黑屏?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操作? 大家来看看这无耻的跳线,

楼主(2014-01-20):
  最近我的机器有这么一个毛病:开机后电源能正常工作,但一般是黑屏,偶尔能正常启动,但运行一会儿就黑屏。
  由于偶尔能启动,所以不可能是电源的原因。用替换法检查了显示器是正常的。另外,因为开机时没有任何报警声,由此认为显卡、内存的可能性极小。所以分析很可能是由的部件接触不良造成的,那么究竟是什么部件接触不良呢在主机内,接触不良造成黑屏的就可能是CPU了,于是取上CPU,清洁了一下,然后小心的安上,满怀信心地开机。故障依旧!怪了,难道是内存有问题,主板不报警了索性逐件测试,反正我这儿还有一台电脑。
  测试结果表明:内存、CPU、显卡、硬盘均正常。主板的问题!没理由呀。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主板从机箱中取下,拔下所有的连线,插上CPU、内存、硬盘、显卡、电源,用螺丝刀一连主板上的POWER跳线,OK!正常开机了!为了检验是不是偶然开机的,重试了几次,并连续开机半天也没出现黑屏现象。看来不是主板的问题,很可能是那些连线中有的接触不良。我全部小心的将所有的连线插上,又满怀信心地开机。故障依旧,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些连线上,干脆一个一个试吧。当试到RESET线时,出现了故障,难道是……拿来万用表一量,晕……果然是RESET线短路。
  故障找到了,排除也就简单了。查到RESET线的短路点,分离好了,一切OK。
  一般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是先从电源、显示器下手,然后是再查内存、CPU、显卡等。希望大家再遇到开机黑屏时,如果常规检查没问题时,再顺便查一下RESET线,随然这种情况不是太多,但毕竟是存在的,不要再因此大费周折。

网友A:
以前也遇到一个这样的例子。开机出画图自动重启。再掉电!

网友B:
在修一些比较纠结的机器是,还是要仔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也遇到一个这样的例子。开机出画图自动重启。再掉电!

你那还可能是内存问题,,各种故障,慢慢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修一些比较纠结的机器是,还是要仔细点

肯定的,粗心易坏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特别是便宜的机箱最好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呵呵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 。

网友D:
我之前遇到的一台电脑,也是老是自动重启刚开始又是杀毒、又是重装系统折腾了好久后,把主板拆出来再上电发现不会了,一装进机箱又来啦,找了半天原因后来发现机箱上的重启按钮没有弹上来,郁闷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遇到的一台电脑,也是老是自动重启刚开始又是杀毒、又是重装系统折腾了好久后,把主板拆出来再上电发 ...

细心点就好了额, ,

网友(2014-03-05):
现在的电脑什么问题都有

网友:
以前遇到过拔掉重启线的问题  赞一个

网友:
国产开机是这样的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来学习学习,下次试试

网友:
你仔细检查一下了,或许可以找到问题呢

网友:
还是要仔细点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一样一样的东西换着来,总能OK的

网友:
如果有配件换,那确实容易。如果没有呢?

网友:
我长见识了      还好我没有遇到过

网友:
便宜就是没有好东西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2014-05-18):
做事就要认真仔细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蛋疼的  偶也遇到过好过  开关坏了 呵呵

网友E:
涨姿势 ,复位短路也会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涨姿势 ,复位短路也会黑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