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 有些特殊性的问题

楼主(2014-01-20):
1、插入稳压电源就就跳C.C就闪烁,但不是大短,标0.17 0.15 ....反复跳,但跳一会就好了,待机就正常了。
2、开机触发后,PL10 PL11 没电压,不知道正常么?

感觉应该是18脚电压没出来,所以10脚PGD1没出。

帮忙分析下图纸:1脚3.3 2脚19 5脚5.1  6脚3.3 13脚5V 19脚0 V

网友:
我这里有两个F1,头都弄疼了,不定时掉电

网友:
这芯片爱坏,直接带换一个,报结果

网友:
查到+1.8vp由 PU9产生,还没找到料件代换PU9 18脚BST2应该是813开启的必要条件吧?

网友:
不对,方向错了,应该是18脚没电压出来才导致PU9工作不正常

网友:
阻值多少?电流有微短路,先排除这个在修这两个电压

网友:
应该有短路
烧机法  5vpcu  3vpcu测试下

网友:
我遇到太多都是进水了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还有1.05V供电输出的吧。5VALWP经过PD16、PD17到芯片,做1.8V和1.05V上管驱动。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已经满足,先换个芯片,再测量下18脚电压,如果还没有就看看有否虚焊或者断线。另外说下,18脚不是输出哦!还有PL11我看不到在哪里,不知道是不是1.05V上的。

网友:
pl11上确实链接1.05V,但也没1.05V电压,但测试显卡板上的电感PL2有个1.05V电压,刚才发现PD16好像被弄掉了,还有PD16旁边有个PD35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但在图纸上看招不到PD35,我换了个PD16上去,现在现象时北桥短路,上电时候的微短还是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