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0):
故障:待机正常按开机电流从0。02到0
拆下硬盘后正常开机,一接硬盘又开不了机,拿好硬盘也是一样问题。
在没接硬盘情况下测硬盘供电,+3 .3V +5V都有,不过12V 电压跑到15V
兄弟们有没有修到过这种情况啊,指点下啊呀
开不了机

网友:
高手在那里啊呀

网友:
下个图纸,找一下硬盘接口数字电压,信号电压,USB,外设什么的都好不好用,还有你说的不开机是屏幕不亮还是卡LOGO,还是不触发

网友:
换块硬盘试了没?

网友:
这台修好了,加焊南桥,温度是245度,做动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