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4103P 装不上网卡驱动

楼主(2014-01-20):
前一段花20元收了一片CQ40主板,板号LA-4103P,当时是不触发,TPS51125烧了。修好了外接亮机了就放起来,昨天遇到一台机器主板修的太严重就想给他换个主板。把主板装上去安装XP系统,网卡没起来,用驱动精灵还是不行,网卡识别到了,就是安装失败,官网没有XP驱动。换了WIN7  32位,还是没起来,上官网找驱动下载安装,提示安装完成,重启还是黄色叹号,心想不是软件问题,那就看看网卡,量了没有异常,加焊一下还是一个样,换了网上,晶振,一样啊。晕死。想到开机有个报错,会不会和那个有关系,开机拍照 ,上网搜索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没说怎么解决的。怎么搞呢?从官网下载了BIOS升级了一下还是不行。找同行搞了个BIOS 用编程器刷了一下,开机没有报错了。进系统安装驱动OK好了。 修复。

网友:
原来是BIOS问题呀,学习了。

网友:
可以换个网卡试试

网友:
BIOS导致网卡故障
学习了

网友A:
同行哪里的,20元就收到这主板,羡慕的很啊

网友:
20元  汗   这也太便宜了

网友:
好久没弄到惠普那批机器了

网友:
明显开始报错了啊。

网友:
序列号丢失了

网友:
原来又是BIOS问题,楼主的都收的那么便宜啊

网友B:
BIOS也会引起打不了驱动啊,头回听说

网友:
顺便问句,楼主板哪里收的?

网友:
BIOS问题呀,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驱动和BIOS有关  谢了

网友:
我还以为楼主这个问题没解决的呢,看到最后两个字才知道已经解决了,有同感的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哪里的,20元就收到这主板,羡慕的很啊

原来是不开机,我当料板收的,我当时看了一下主板没动过所以才收的。

网友:
20块收主板,真是捡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也会引起打不了驱动啊,头回听说

我在官网上看到有自动检测缺少的驱动,没识别出机器序号,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试着刷BIOS

网友C:
你把坏板的BIOS换过来,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D:
万能的BIOS,真是哪儿都有他的身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坏板的BIOS换过来,估计就可以了

坏板的BIOS被人搞过了,我只相信我自己刷的,一般像别有动过的桥,显卡,我都要自己在做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能的BIOS,真是哪儿都有他的身影

遇到一些奇怪的问题,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刷个BIOS,有可能收到奇效。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