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73 开机进LOGO 死机

楼主(2014-01-20):
机器拿来就是进LOGO死机,以前好像进了点水修过,进水的地方是3V,5V那里。我拆出主板放电,刷BIOS,EC bios都没用,现在进LOGO还是死机。板号:mbx-273   换过U,换过内存

网友:
有没有 3  5 V

网友A:
额·,。没仔细看·,···考虑一下南桥的外设。

网友B:
我还是不同意干显卡的哥们,还是先排除外设吧 ,打打声卡 网卡 是不是有短路 还不行就干南桥吧

网友C:
进水的机器,只有自己去慢慢研究吧!

网友:
靠近CPU那桥,B一下

网友:
可以开机进LOGO,肯定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没仔细看·,···考虑一下南桥的外设。

我感觉就是外设

网友:
显卡干过了,只是没有植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不同意干显卡的哥们,还是先排除外设吧 ,打打声卡 网卡 是不是有短路 还不行就干南桥吧

谢谢,其实我一直觉得是外设,首先基本的电压都有了,是不是信号的问题,在LOGO处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的机器,只有自己去慢慢研究吧!

进水是以前的,上家修好了后,现在才出现的问题。

网友:
那个桥也加热过了,没植球。

网友:
看一下接口有没有短路,我遇到卡LOGO的都是BIOS  和接口的问题。当然不是索尼的

网友:
BIOS刷一个

网友:
换个桥试下

网友:
没图不好查呀。SONY的机器

网友:
BIOS刷过了,EC bios也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