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LED刷码片问题

楼主(2014-01-20):
大多数是 5 6数据 7接地 8供电  但是京东方的屏 78都是供电  该怎么刷码片 或者选什么型号的 求教。

网友:
是换屏的吗  。如果是直接把码片对换下就好了 ,或者你编程器的话 可以拆掉用编程器刷  有型号的按型号 没有的话 可以选24C04 试下。。

网友(点评):
有些屏 并不一样 。我试试24C04 有结果马上说、

网友(点评):
不行 读不出来。

网友:
找专门做屏的 去弄下吧  来的快

网友:
现在是京东方的能读取出信息来   但是刷不上。

网友:
对换码片就可以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

网友:
这种问题研究的让你比较少

网友:
没有搞好  。 京东方的这个还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
看到的回一下

网友:
能解决的恢复一下、

网友:
楼主那里屏上也修哈,。我们都是直接换

网友:
把机器型号发给屏批发那里的    他们自己刷好码片  拿来装上就可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