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 LE跑90 98 cc d4

楼主(2014-01-20):
华硕P5P41T LE跑90 98 cc d4 什么都量了 都是正常 不知道哪位大哥修过 是不是哪个822排阻
华硕

网友:
测量过哪些数据 具体的数据写一下 你这么 发帖 怎么回帖啊

网友:
刷过BIOS了吗?

网友:
内存第二电压正常吗

网友:
822排阻我还没有换好过哪,你具体测量下内存那块

网友:
有复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 ····hi没修好 ··· 无语中······

网友:
发帖挣分还是求助啊 ,这么不明白怎么分析啊

网友:
刷BIOS试试了,

网友:
电压都正常,刷BIOS,加焊NB

网友:
刷BIOS没有我试过了

网友(2014-12-01):
北桥的数据线测 没

网友:
bios 刷的对么

网友:
cpu那边的822

网友:
华硕822排阻通病,应该重视。D4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