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显卡,最终成了不触发

楼主(2014-01-20):
快过年了,想发帖都没有时间,今天趁这帖子啰嗦几句,祝各位看帖者马到成功,回帖者马上有钱,看帖不回帖,甚至不看帖者也都红红火火的2014吧,哈哈!

很遗憾,因为太忙,没有拍维修过程的照片,只有修复后的图片和图纸,望理解将就看看吧。

客户昨天拿来一台惠普G42笔记本,我哥接机,故障为装显卡驱动就花屏或者卡死,我哥和徒弟先软后硬,确认了硬件故障,今天到我手中。
我还没有准备开工,客户就打电话来了,说能修不,多少钱,等着用···
半小时后拆机直接看显卡,216-0774207,ATI,直接上手术台,用昨天刚设置好的新曲线加焊,让徒弟把板子固定好,我检查完毕后开启,就等着机器自己停止吧,冷却后装机测试,OK,不花了,不卡了,让徒弟鲁大师压力测试,显卡温度104度,靠,不行,拆机加铜片,纠结中考虑是否要改风扇,因为5V的供电声音太大了,换做我是客户也不愿意听到那么烦躁的声音,想了想就改个+3V电压吧,常转,于是打电话给客户,报价,客户同意,但要求速度修好,急用。好咧,没有问题,只要钱到位,机器都干碎,哈哈、
装机,按下开关,没有反应,靠,不会吧,重复几次动作后还是不行,拆机,查条件,供电时钟复位,LID_EC#,追查图纸来自CN4屏接口 ,这个#是低电平有效,测量了一下EC  3.3V   正常。不行不行,要冷静,加焊个显卡怎么会把故障变成不触发呢,断开风扇飞线,仔细观察看看是不是我动到了哪里,仔细看原来是屏接口有个针被我弄歪了(具体第几脚我没有注意看) 汗,扳正后还是故障依旧,故障依旧,乖乖查触发条件吧,待机很正常,0.0101 按开关后0.0134不动,指示灯没有任何反应,好吧,拿着万用表开始乖乖测量,再次供电时钟复位,当测量到南桥的晶振时发现1脚有压差1.4V      4脚无电压,正郁闷中发现指示灯亮了,电流上到了,1.6了,什么情况,断电,测量是否有断线,无,加焊晶振,无果,直接找来了个惠普机器的料板,也是广达的,找个晶振换上,不用说了,好了!!!等着客户来那机器收钱吧,别问我收了多少钱,着是秘密。但是不会太低,再低下去我们这行还怎么混。

总结:客户原来的故障就是开机卡屏,花屏,显卡虚焊导致。
不触发的原因可能是我人为原因导致,更换HM55晶振后修复。

网友:
蛋疼
加焊个显卡都能焊成这鸟样
你也算是导江湖的一类传人啊
焊工不行还拿出来亮
让人看笑话

网友(点评):
噢?是吗?那你解释给我看看这其中哪里出错导致了这样的故障,你百度一下看看这个板子显卡离桥的晶振有多远,是不是我焊接的时候弄坏的,你不要站着说话腰不疼。

网友(2014-04-12):
这个机器太垃圾了,我有个花屏的,加焊后变成内接不亮,外接正常,什么都换了,还是一样,没搞好,现在还放在那里
这个主板很烂,昨天我修一片,焊完装机结果待机短路,可能也是插屏线时导致,最后换了EC好的
赞一个

网友A(2014-01-20):
这种问题比较麻烦的~

网友(点评):
无思路和头绪的维修

网友(点评):
无思路和头绪的维修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事 但是我没休好   谢谢楼主

网友(点评):
细心真的很重要

网友:
认为把晶振损坏?外表无损伤  确实很少
以后都要小心了 ……

网友(点评):
是啊,我都有点儿莫不着头脑。

网友:
人为问题维修中是无法避免的,只能小心点搞。今天修个进水机时亮时不亮最后搞的不开机了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我相信做维修有一定时间的人都遇到过,呵呵

网友:
现在修机器都很麻烦 尤其是人为出现的问题 好在楼主技艺高超!

网友:
有时候操作不注意就会这样

网友:
这情况经常地

网友:
营养不高,但还是顶一下

网友:
维修真的要细心,不然会头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比较麻烦的~

晶振故障
这个难度高呀

晶振不良的话,用示波器测量两脚信号波形比较准确

网友C:
这很常见 有好多次清灰完都不显示了 最后BIOS坏了!!!

网友:
思路比较明确的,呵呵

网友:
经常遇到,看运气的,一般都检测是不是自己不小心搞的

网友:
我上次修的 DV3000  显卡 也是这个问题  后面也是费了好久 修好得

网友:
不错。晶振坏的还是少见,何况是加焊显卡以后发常的。难判断呀。

网友:
看完,值得学习的就是不触发,就是要按不触发的思路维修!!

网友:
给我的话 真的头就大了  支持三哥 共同进步!!

网友D:
工程师级的维修,我们还望尘莫及。羡慕嫉妒恨!呵呵

网友E:
不好意思  我是新手  那个晶振到底有什么用 啊

网友(点评):
它必须起振,不然不能触发以及正常使用,它的频率为32.768MHZ

网友:
好东西 受教了 这问题还没遇到晶振的

网友:
这个第一次遇到

网友:
最终解决了还是比较好

网友:
会不会是加焊时温度引起晶振坏的

网友(点评):
不应该,晶振离显卡很远啊,而且我修好后还测试过机器,我是再次拆机改风扇的时候又装机发现故障变为了不触发

网友:
楼主高手啊,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冬天手静电大搞得吧嘿嘿··

网友(点评):
我是店中店,应该不会这样啊

网友:
这是运气不好还好只是晶振坏 了。。

网友:
确实修机必须要很细心才行。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我和LZ真是有缘啊  名字多是一样的  可惜 问题没有碰到一样的

网友(点评):
哈哈,的确那么有缘啊,

网友:
遇到 这样的问题很烦  楼主看来是个高手啊

网友:
答应客户可以了后,后来又搞不亮了,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网友(点评):
我还以为是谁呢,嘎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  我是新手  那个晶振到底有什么用 啊

还有就是怎么识别时钟芯片啊  谢谢

网友:
太难遇见了吧  晶振

网友:
不触发还行,不跑马就麻烦了

网友:
晶振这个东西会引起不开机。有时不正常还会引起准时掉电。

网友F:
高手啊。BGA都是自动的呀。有这么厉害吗、

网友(点评):
是设置好的段,加焊,启动即可;

网友:
不触发的,好贴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多做几次BGA有时就这现象了,没专业点的设备和理论知识,问题很难搞定。

网友:
晶振坏的不多见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我也是望尘莫及啊,学修机最重要的就是维修思路,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2014马到成功啊1

网友:
楼主检修个本 经历的喜 悲 喜   维修就是这样让人喜怒无常啊  呵呵

网友(点评):
像饭一天,精彩的事

网友G:
这种情况  如果是我300-400收费

网友(点评):
加焊收那么高吗?

网友:
楼主这怪问题,若不会电路就惨了,AMD的经常做集显的北桥加焊不开机的,是桥短了。

网友(点评):
对,AMD的加焊桥会短路,但是我的是INTEL的

网友:
烘坏了的啥。有些机子主是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徒弟弄坏的啊

网友(点评):
徒弟只帮检测,我装机拆机的,他还没有学到那个成次

网友:
幸好只是烧了晶振。万辛不是南桥。

网友:
楼主厉害,还能修到不触发

网友:
hp晶振爱坏

网友:
思路比较明确的...

网友:
维修真的要细心,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用示波器直接抓波呢  南桥的晶振也参与触发吗

网友(点评):
南桥的晶振没有起振是不可以触发的,我用示波器都测量过,以及BIOS和EC都进行沟通了,我没有写上来

网友:
晶振这么容量坏啊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祝楼主马年发大财   也希望楼主多发帖子

网友(点评):
多发帖你们多看多加分然后都马上有钱,哈哈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工程师级的维修,我们还望尘莫及。

网友:
工程师级的维修,我们还望尘莫及

网友:
.........................................

网友(点评):
严重灌水

网友:
为什么一个针弄歪了会导致晶振坏呢,不明白

网友:
我遇到个 加焊显卡 直接不亮了

网友:
望尘莫及 楼主厉害

网友:
了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面是因为晶正电容坏了..更换后OK

网友:
哥们你是真工程师

网友(点评):
有和证据说我是工程师

网友:
不拆COMS   找 3V

网友:
要换做我,要报废了

网友H:
这个算是你个人的原因吧,朋友,不是机器的原始故障,为什么要给精华呢

网友(点评):
嗯,我发表这个帖子也就是说明个人原因啊,至于是怎么坏的我也不知道,或许你也解释不清楚,至于精华,这个是系统自动添加的,不是管理员添加的,你对本论坛的规则还并不是很清楚。

网友:
BGA的时候晶振虚了

网友:
以后要小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  如果是我300-400收费

呵呵 看各人操作了 比如你一定要说是加焊???保修1个月 对吧??剩下的就不说了吧

网友:
,技术就是牛逼。我很好奇,晶振怎么坏了呢?巧合,还是焊坏了?

网友:
看来维修的时候一定得细心细心再细心呐,不然二次损坏后果相当严重啊

网友:
哎今天加焊了一个 明基电流就变0.5了 还没有图纸

网友:
我有一次都弄好了,手一松,焊锡掉到板子上了。一片的元件啊

网友:
把显卡取了。再试一哈。

网友:
上BGA的时候烧坏晶振了?2脚压差1.4V是太高了,晶振这么容易坏吗?

网友:
晶振旁边的两电容也会常坏。

网友:
小心求证啊

网友:
我还以为你把开关线弄断了 !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膜拜!!好好向你学习!!!

网友:
楼主基本工很好呀 ,学习了

网友:
死而复活哈哈

网友:
修机器时要胆大心细才行

网友:
学习学习 这种客户急用的要报高点

网友:
sl400红屏是什么问题?

网友:
虽然看看出什么灵感,但是还是顶一下,至少要吸取以后更小心

网友:
细心啊 很重要

网友:
出行大意不行啊

网友:
人为故障是最可怕的!

网友:
最懒的搞HP了,头都大了

网友:
HP好象挺脆弱的,出一些不可预知的故障
老三修本本
今天又修惠普了,惠普销量下降了,也意味着惠普的维修机也少了,

网友:
我之前也修过类似的故障,顶一下

网友:
楼主很沉着,平时最怕就是故障改变。这种不好查。

对啊,一个故障一个思路去维修,就怕故障改变,所谓这个故障还没修好又来一个,蛋疼

网友:
焊的时候小型啊,有时候加焊一下IO咯

网友:
用示波器测量下晶振应该更快些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算是你个人的原因吧,朋友,不是机器的原始故障,为什么要给精华呢

怎么坏的不要去想了,没有意义,感觉给精华,没有意思,流程有什么用,大家觉得是真的有水平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点评):
的确,大家觉得有没有水平是大家说的算,我说的也不算,发个帖子作为记录,没别的意思。

网友:
我也会经常碰到这样事  到最后死了

网友:
有的主板容易变形,加焊的时候一定要架好。看一下bga上面有没有掉件

网友:
标题不符合啊,你说最终不触发了,但你写的是最终修好了,,哎

网友(点评):
主题我也没有说变坏了没有修好啊,修好了我才发的,呵呵

网友:
相当不错   真心膜拜

网友:
不触发的原应该是你人为原因导致

网友(点评):
或许吧,晶振坏了,无头绪的。

网友:
显卡有时候容易短路

网友:
虽然看不明白,看也挺一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很常见 有好多次清灰完都不显示了 最后BIOS坏了!!!

深有感触啊!!!

网友I:
我今天也接到了这样的机器,按开关有反应,电流上到0.65,就不上了,就用万用表量,所有的电压都有,电流就是不跑,郁闷啊,扔那不管了,过来一天在插电式试,还是老样子,在用万用表量,无意中量到ACIN,电流上去了,郁闷啊,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今天也接到了这样的机器,按开关有反应,电流上到0.65,就不上了,就用万用表量,所有的电压都有,电流就 ...

那为什么我之前量那个电压时,有3.3V啊?难道过了一会就虚焊了?

网友:
这种情况 都会遇到 好在是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这事 但是我没休好   谢谢楼主

估计是做显卡的时候已经把南桥进针搞的有问题了。

网友:
好吧  楼主思路好清晰   晶振这问题头疼

网友:
屏线插歪了,一般损坏ec的比较多。

网友(点评):
庆幸的是我的EC没有坏,哈哈

网友J:
前天刚遇到过晕死了,客户本来来的时候是认不到有线网卡,拆完了测试的时候加电掉电后就不触发了,测EC信号都正常,就换了南桥,南桥信号有了,EC又不正常

网友(点评):
最终修复了没有,这个样的故障没有完全的正确思路去维修的,除非按照时序一步一步从头来查,前提是先抛开原来的故障先修目前的故障、

网友:
我是修桶货的,晶振问题经常遇见,楼主给力

网友(点评):
请问你修统货是修笔记本主板还是台机呢?你修的是哪个系列的,你自己开店联系上的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想问的是 你说的换了HM55晶振好了,HM55是南桥型号 还是晶振名称   想搞清楚是换了晶振还是桥 还是一起

哦 了解了,因为我见过很多桥都是H开头的 HM65  HM55  H61等

网友:
维修有风险呀

维修有风险,客户需谨慎

网友:
奇怪了,,就改个风扇线,把HM55晶振弄坏,,呵呵,,不可思议,,,有时候还真难以置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前天刚遇到过晕死了,客户本来来的时候是认不到有线网卡,拆完了测试的时候加电掉电后就不触发了,测EC信号 ...

就是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的,最终也没有修出来,真郁闷了。赔钱小事,不知道哪里出错导致的才让人郁闷

网友(点评):
的确,维修人修好了机器是一种成就自豪感,修不好那就是郁闷,难过的心情啊。

网友(点评):
小心被处罚灌水处理

网友:
加焊个显卡最后变成晶振坏了,这个真不好搞,想都想不到的。

网友(点评):
一开始我都还不敢相信,换完了晶振上电亮机我才傻眼

网友:
技高一筹   继续学习

网友:
今天不忙,看了楼主的几个精华帖,感觉楼主好强大,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楼主的水平啊!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夸奖,你有遇到过的也可以发出来,大家都来讨论讨论

网友:
显卡不怎么会修,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分享点

网友(点评):
你可能以为我修是台机的显卡吧,注意看帖啊

网友:
高手啊,像这种问题还真不好解决

网友:
小失误吧,维修必须减少失误哦

网友:
维修要细心的.................

网友:
是不是自己做显卡的时候不小心弄掉东西了,重点还是检查一下主板。。。。。

网友:
之前还有碰到三星的晶振坏了不认硬盘...看来这晶振这玩意很重要啊!!

网友:
加焊搞的长吗,还那高兴,过段时间就来找你了

网友(点评):
我加焊的机器很少返修的,除非个别机型。

网友:
我修到过,北桥加焊的,直接开机几秒大短的呢。

网友:
这个板的通病ec

网友:
修机器应用到的综合知识太多了

网友:
这也修的好啊厉害

网友:
触发基本条件序列内的指示楼主比较细心

网友:
新年快乐,,看完帖子有所收获

网友:
老生长谈了,有时候就是拍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新年回复第一贴,马上有钱哟!就是有点不明白怎么会把晶振搞坏的呢?

网友:
楼主都修精了。

网友:
修好就好,修好有钱回帖也有钱

网友:
钱是秘密,!!!!!!

网友:
冷静才是制胜法宝!

网友:
哈哈  我也有过不小心把故障搞大了的  有的还好弄好了 有的真没找到原因 怀着郁闷的心情换给客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手啊。BGA都是自动的呀。有这么厉害吗、

我们还用的老家伙呢

网友(点评):
自己设置一下曲线也就可以了啊

网友:
G42的-机器太垃圾了   ,做显卡老是返修

网友:
G42修到过的都是显卡虚焊,这垃圾机器跟CQ40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G42开始坏了,很多了,I3的。

网友:
这个标题有点高啊

网友:
基地的高手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过不是晶振的问题,是桥的问题。有镊子点下晶振就可以开机。 不开机的电脑,兄弟们不妨按下开关后,再用镊子点下晶振,有时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点评):
不触发必查的元件条件

网友:
也真是牛啊,晶振也被发现了。。是不是万能触摸下他有时候就触发了呀

网友(点评):
直接换后修复

网友:
肯定是拆的时候弄到了其它地方  导致不触发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但是晶振坏的确是少数。

网友:
还是要加把劲学习,积累

网友:
自己维修出来的故障

网友:
装机测试也很重要不然要返工

网友:
也碰到过晶振坏的。我没有示波器,怀疑了就换

网友(点评):
又出新帖了,加加分也可以的。谢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9255-1-1.html

网友:
G42的板子确实问题多多啊!

网友:
可能是做显卡的时候把东西搞了

网友:
解析的很强大  学习了

网友:
惋惜,为楼主的显卡节哀。

网友:
有时候,修机就这样,前段时间修台R18,不认硬盘,拆下测试的放桌子上,准备测电路,开机,我还没拿起表笔,就看着他冒烟了,,南桥,网卡。EC都挂了

网友(点评):
大家没事看看吧,加加分也可以的。谢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9255-1-1.html

网友:
修这样的板要特别有耐心,急不得,支持老三,好样的。

网友(点评):
新帖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9324-1-1.html

网友:
我也碰到一次这个情况·,很郁闷·。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9324-1-1.html新帖

网友:
晶振引起的不触发我就遇到过一台   补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不少这个情况 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不会是客户的机器原来就有时不时不触发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应该不会,这机器客户一直使用,来找我弄过几次系统什么的问题的。属于老客户吧

网友:
什么原因导致晶振坏,真是......

网友:
怎么判断是晶振损坏的呢,重点不说。

网友(点评):
都说清楚了啊

网友:
楼主LID_ec#是在那测,

网友:
厂家的打算是,坏了就扔,不用修,重新买新的。

网友:
修板子还是要细致

网友:
怎么是晶振问题啊!!不明白!

网友:
维修还是要仔细操作,楼主技术真好,羡慕啊,

网友:
楼主这个本子怎么也得收他个 绿黑黑

网友:
能修好就好,

网友:
修机器细心最重要。

网友:
还好能弄好  不然麻烦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这不触发的条件不是和台板一样要看晶振吗?呵呵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找啊!像我的话可能就修不好了!

网友:
短路啦 有时候不细心真的不行

网友:
功夫下的大呀  再加仔细  值得

网友(2014-02-19):
最郁闷的就是把现象都修变了

网友:
人为的故障比较难查的。还好找出是晶振导致,虚惊一场

网友:
这个 一般不注意  很难修好的吧      看又看不出来

网友:
不按常理的坏,头疼

网友:
有些晶振是只有一边有电压波形的 ,晶振一脚接个偶尔电容的我都见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希望楼主再发精贴

网友:
晶振不太容易坏,可能是虚焊吧

网友:
还是掉件了吧

网友:
看了 学习了啊,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晶振坏的还是很少见的 尤其是自己弄坏的 呵呵

网友:
维修是个细活,小心点为妙!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程师级的维修,我们还望尘莫及。羡慕嫉妒恨!呵呵

知识需要慢慢积累

网友:
晶振 。。。。  这问题真是奇葩啊    三哥好厉害啊

网友:
确实修得很不错呀,顶一个

网友:
同样是讯维出来的  楼主简直太厉害啦  想你学习!

网友:
大哥又闲着没事来发神帖啦 每次看你发的贴 都会长见识啦 三哥又上来 当神话啦 你发的铁总有我学习的地方

网友(点评):
呵呵,都在共同学习,我也只是个菜鸟

网友:
我有一次接东芝本子,换显卡晶振好了,装机不亮了,之后怎么查都差不出来,最后宣布死亡,现在我都纠结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