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法拉电容正负极区分。求真相。答案好多。。。

楼主(2014-01-20):
突然看到这张图。。就在 讨论 。。。这哪里是 正负 。。。然后就各种 答案 。。
现在就 求解吧 。。。
求各位大虾说下 。。。 这 图中 从左 往右 的 这 5条 分别是 什么 。。。
是不是 正负 负 负 正 还是 什么

网友A:
男左女右,你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男左女右,你懂的,
我能说 不懂么

网友:
不懂 等大神解决

网友:
正负 负 负 正

网友:
万用标打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晕死,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何必搞得那么纠结。

网友:
中间3个是地 两边是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