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软件]
关于硬盘启停区、定位0磁道、固件区、数据区的简单介绍

楼主(2014-01-20):
     硬盘盘片可分为4部分,即“启停区”、“定位0磁道”、“固件区”、“数据区”,如下图所示:

图1盘片的四大区域
盘片中间靠近主轴电机的地方叫做“启停区”(Lzone:landing Zone),硬盘不加电时磁头停留在此区域,因为这块区域没有任何数据,适合磁头的起落。
不过有的硬盘在设计时,磁头的启停区并不在主轴电机周围,而是在盘片外部。IBM硬盘就用过这种设计,目前,许多笔记本硬盘、高转速的台式机硬盘也采用这种技术。

图2 启停区位于盘片上

图3启停区位于盘片外部
定位0磁道是硬盘初始化时磁头用来定位的磁道,它把盘片分为正磁道和负磁道两部分。定位0磁道上记录的地址信息,它是磁头寻道的起点和终点,每次磁头寻道都从定位0磁道出发,寻道结束后回到定位0磁道。老式硬盘用0磁道传感器方式初始化寻道范围。
固件区(SA:service  area)相当于硬盘的操作系统,位于盘片的最外层,也叫负磁道,所以说它一般位于盘片的负磁道内。固件区内保存着硬盘最底层的基本控制程序和基本参数。主要包括缺陷列表、检验算法公式和内部操作指令等。
数据区(Data)位于盘片的正磁道内,涂抹磁介质用来记录数据。

网友:
为什么发贴时我发不了图片呢?

网友:
我的天啊,终于可以发图了。刚才不知为何,根本发不了图,现在初上哦……

图1:盘片划分的四大区域

图2:启停区位于硬盘的盘片上

图3:启停区位于盘片的外部
现在的笔记本硬盘,大容量的3.5寸硬盘,启停区都在位于盘片外部的启落架上。特别是WD的蓝盘,经常出现卡磁头的故障,其实就是断电后硬盘磁头没有回到启落架上,而是停在盘片上,与盘片粘在一起。这种故障,一般来讲,在开盘后,手动装磁头调整到启落架上即可,然后就可以直接提取数据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怎么就没人回复一下呢。

网友:
最近楼主发了很多好资料,感谢对论坛的支持。

网友(2014-02-23):
回复的来了,资料确实不错,让我等新手一看就懂

网友:
zhoufude -4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楼主,资料很适合我们这种初学者。

网友(2014-04-11):
学习了,谢谢分享!!

zhoufude -2 严禁灌水

网友:
资料确实不错,让我等新手一看就懂

网友:
谢谢楼主,讲得很好。请再说说多头盘哪个是0头和拆解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