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各式化硬盘?

楼主(2014-01-20):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硬盘格式化分为低格格式化和高级格式化,只不过低级格式化对于普通用户来讲比较陌生,而且从未使用过,所以大家所讲的格式化, 都是指高级格式化。那么格式化有什么作用呢?
       一、低级格式化的作用
硬盘的低级格式化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厂家低格,另一种叫普通低格。
厂家低格是为硬盘构建磁道和扇区,并且剔除坏道。普通低格是操作者按照厂家已经划分好的磁道和扇区重写扇区头标,去除逻辑坏道。用户用第三方软件所做的低格,大多都是普通低格。
总的来说,硬盘低级格式化主要作用是检测硬盘磁介质、构造磁道,并把每个磁道划分为若干个扇区。硬盘低级格式化主要完成以下几项功能。
(1)测试硬盘介质的好坏,为已损坏磁道和扇区设置“坏”标记。
(2)为硬盘构建磁道。
(3)把硬盘的每个磁道按指定的间隔因子划分扇区。
(4)为每一个扇区写上唯一的扇区ID号码。
(5)为硬盘中的每个扇区写入某一ASCII码字符。
二、高级格式化的作用
硬盘高级格式化有两大作用。
(1)把扇区组成簇
硬盘在经过低级格式化后,将盘划分成柱面、磁头和扇区。扇区是硬盘进行数据存储的最小单位。而操作系统对硬盘进行数据管理时并不是以扇区为单位。硬盘在经过高级格式化后,把若干个相邻扇区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个的簇(cluster),而簇是操作系统进行文件数据读写操作的最小单位。
每个簇所占用的扇区数由DOS/Windows版本和磁盘类型决定。一个文件可占用一个或多个簇,但至少占用一个簇。而簇的多少由分区大小决定,分区的容量越大,所建立的簇就越多。
(2)组成数据结构
    硬盘的某一分区经过高级格式化后所创建的数据区结构,如FAT32、NTFS等等。

网友:
学习了哦,要讲点SF就好了。。。。。

网友:
对于SF来讲,目前的硬盘WD的盘应用通刷来实现SF;而ST盘目前没有很的SF方法。所以现在修盘的群体越来越少了。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