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所说的0磁道到低是什么呢?

楼主(2014-01-20):
长期以来,人们对硬盘0磁道的认识一直比较模糊,且存在一些误解,许多书籍和杂志在介绍0磁道的概念时也都没有确切的说明。主要是因为硬盘中的0磁道并不仅仅是一种,盘片上的几个位置都可以称为0磁道。在这里我们把0磁道定义为3类,分别是定位0磁道,物理0磁道和逻辑0磁道。
(1)定位0磁道
所谓定位0磁道,是指硬盘在初始化时进行磁头定位的磁道。定位0磁道一般位于硬盘盘片的最外圈,硬盘的磁头无论是在初始化时还是读写数据时,总有一个寻道的起点。磁头在读写某个扇区时,总是从定位0磁道开始,读写完毕后再回到这个起点。定位0磁道不能作为数据存储单元使用,硬盘出厂时其上面就已记载了一些磁头定位信息。现在的硬盘大多采用伺服定位方式,磁头在初始化时只要找到了磁头伺服信息,即定位0磁道,也就完成了定位。值得注意的是,比较老式的硬盘采用的不是伺服定位方式,它们的磁头定位信息一般保存在硬盘的电路板某些芯片中。
(2)物理0磁道
所谓物理0磁道,是指硬盘的0柱面、0磁头、1扇区,也就是说物理0磁道只是一个扇区。这个扇区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它是硬盘的第一个物理扇区,也可以说是硬盘的第一个物理地址。硬盘的MBR引导程序和分区表都存在这个扇区中,无论是硬盘低级格式化时还是在硬盘分区时,都要从这个扇区开始操作。
(3)逻辑0磁道
所谓逻辑0磁道,是指硬盘的第一个逻辑扇区,一般位于硬盘的0柱面、1磁头、1扇区(也可位于其他柱面、1磁头、1扇区)。它是操作系统进行硬盘读写时的第一个扇区,即硬盘高级格式化时进行操作的第一个扇区。硬盘在高级格式化后,各逻辑的DBR即为逻辑0磁道。比如某块盘共有4个分区,那么它每个分区第一个逻辑扇区(DBR)都可以称为逻辑0磁道。

网友A(2014-07-17):
楼主要是转载的话尽量标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是转载的话尽量标明

上述内容在许多关于硬盘的教材里都有体现,可能表达方式不同。所以无法将所有的教材都例举出来。发贴的目的,是让大家去了解,没有其它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