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固件区的简单介绍

楼主(2014-01-20):
硬盘的故障率虽然没有主板高,但出现故障后带来的后果都比较大的。因为硬盘里保存的是用户数据。硬盘损坏后,我们经常听到技术人员说“固件损坏、固件区坏道引起的”等等。那么固件区倒底是什么东东呢?
硬盘固件区保存硬盘最底层的基本控制程序和基本参数。其中基本控制程序包括内部操作指令、校验算法公式、内部低级格式化程序、加密解密程序、自监控程序、自动修复程序等,基本参数则多达近百项,如型号、容量、口令、生产厂家与生产日期、配件类型、区域分配表、缺陷列表、出错记录、使用时间记录、S.MA.R.T表等。
固件区的容量从几百KB到几MB不等,分成若干个模块保存在盘片上。有的参数一经写入就不再改变,如型号、系列号、生产时间等;而有些参数则可以在使用过程中由内部管理程序自动修改,如出错记录、缺陷列表、使用记录、S.MA.R.T记录等。
固件区在硬盘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硬盘初始化过程中要调用和执行固件区中的许多程序和参数,如确定缺陷列表、调入校验算法公式、读入内部操作指令等。如果固件区中的程序和参数出现了错误,硬盘就会出现初始化错误或根本不能完成初始化,这样的硬盘无法正常工作。如果把硬盘比作一台计算机,那么硬盘固件区就相当于这台计算机的操作系统。计算机在启动过程中要正确地执行操作系统,执行完成后计算机才能进行正常工作。硬盘固件区也是如此,硬盘在初始化过程中也要完整无误地执行固件区中的程序,否则硬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感谢楼主这么慷慨的奉献资料
刚接触硬盘这块,学的越多,不懂的却是越多啊!

网友:
这些资料,都没人来看吗?

网友:
应该多发些这样的好资料

网友(2014-02-26):
这个写得实在太好了,对我们这些新手来说,可以解开好多迷团。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我去判断这个硬盘的固件有没有坏呢?还有如果坏了,怎么样修复呢?

网友:
如果把硬盘比作一台计算机,那么硬盘固件区就相当于这台计算机的操作系统。计算机在启动过程中要正确地执行操作系统,执行完成后计算机才能进行正常工作。硬盘固件区也是如此,硬盘在初始化过程中也要完整无误地执行固件区中的程序,否则硬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通俗易懂!受用了

网友:
很适合我这种初学者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好了我知道了啊哈哈

网友:
学习了  很用以自己暂时收藏了

网友:
谁有硬盘恢复的一些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
学习下。受益匪浅

网友(2014-03-29):
感谢楼主的奉献精神。

网友:
硬盘一般都没有修的!都换的,除非要数据!

网友:
看了这个帖子,可以知“所以然”,受益。

网友:
超级好动西啊我算是学习 了

网友:
好东西    就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