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B360BW显示器三星LTM190BT07屏维修右边三分之一花屏

楼主(2014-01-20):
三星S19B360BW显示器三星LTM190BT07屏维修右边三分之一花屏

效果和上图一样,这是哪的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换面板,或者放弃维修,面板不行了

网友:
屏的问题,三星屏爱出问题

网友:
屏部分问题,可修,难度大,人工加成本高了。我一般是自己回收的才修。

网友:
不用考虑了,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