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BIOS

楼主(2014-01-20):
型号:HP520
版号:LA-3491P  REV 1.0
芯片组:954 集显
我在网上找了很久的BIOS,,一直找不到,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下载完后里面竟然是2M的,
机器进水修复后不显,最后拆了另一台机器的BIOS装上就好,
好东西必须和大家一起分享啊,上传了
给分吧,必须的,你懂的!

网友A:
谢谢。刚好用上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刚好用上了,非常感谢

用上了,给加点分

网友B(2015-05-04):
今天遇一台,。先下载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一台,。先下载BIOS试试

我的是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遇一台,。先下载BIOS试试

我的是集显的  如果是独显的可能不行

网友C:
下来试试看,我的也是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来试试看,我的也是集显的~~~~~~~~~~~~

你的是什么问题,这机器有个通病   触摸板进水,板下面就会断线

网友D(2015-06-11):
刷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了不行!!!!!!!!!!

你的是集显的吗?这个我都试过了可以用的

网友(2018-01-18):
这解压了,怎么没有格式后缀名??

网友:
我这个机器是开机提示 power-on password 放电各种办法都不管用,刷了这个bios问题依旧,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