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12V短路

楼主(2014-01-20):
今天接到一张杂牌主板775针,CPU供电短路,触发保护。12V小口全部对地。拆掉串口,12V电容,上下管,ISL6566,贴片小电容。还是短路。。求大神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查下芯片ISL6566的工作条件,最后加焊CPU座试下。

tianjiaooo -5 严禁灌水

网友:
接着拆呀还有电感呢

网友:
烧能烧出吗

网友:
你没拆CPU下来怎么测啊?

网友:
上管跟下管全部拆掉试下,要把CPU拿下来才能测的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最简单的就是用12V烧它

网友:
电容拆了吗

网友A:
真怀疑是没下cpu,还是建议用烧机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怀疑是没下cpu,还是建议用烧机法。

CPU拆了。用12V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拆了。用12V烧吗

是的,烧鸡电压不超过短路点12V就行了,否则会扩大故障,电流可以限定在一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