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战旗CF-P43-X5不开机一列小修

楼主(2014-01-20):
        前两天接客户一台机,拿来的时候说开机无反应。开始忙没在意就放哪里了,今天客户打电话来问修好了没,说了一系列废话后开始检查问题。做维修的拿到这种机器第一反应肯定是先检查电源有没问题。我拿到也是这样检查后电源没问题,然后测开机脚有5V 说明待机电压正常,想起以前遇到过待机电压正常开机无反应的同样的问题,立马测晶振有没起振,测试后32.768一脚0.36V 一脚2.5V肯定有问题,换掉再试问题依旧,怀疑与之相连的106电阻有问题换掉测试 问题任然依旧。当时就急了但是客户在身边没办法继续,在论坛上找了一下资料发现106电阻还链接着有两个并联的谐振电容,测试了一下两个并联的谐振电容一脚,一个跟32.768的一脚0.36V一模一样 一个根本就没有电压,心想问题应该在这里然后随便找了一个大小差不多的换上,上电测试、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估计这个谐振电容不能随便换吧到料板上找了两个同样的谐振电容一起换掉上电正常。有些时候是南桥边上小的白色小电容就是谐振电容。
       虽然绕了好多弯路,不过这个也算小修吧。

第一次发技术贴写得不好,高手勿喷。小弟谢过了

网友:
不错,台式机很难修。

网友:
这种 先换晶振不行,不行我一般就扔那了。

这个谐振电容不良的话,也会造成晶振两脚压差异常的。

网友:
本来我也不想修了的,没办法客户在现场等着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那个两个电容都是比较小的,一般板上电路都大点,代换除了看大小,颜色要一模一样,颜色一样容量就差不多了.

网友:
还没碰到换谐振电容好的  一般不开机都是遇到南桥坏或空焊  要么就是待机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