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杀掉一台不跑码E40

楼主(2014-01-20):
电脑公司送过来一台E40,AMD架构的,开机不显示,以前十月份摔过的,在我这里换的屏和硬盘,现在是开机不显示,,呵呵,很奇怪,摔过的机器用了三个月才坏
拿过来的时候是拆开的,裸板点了一下,电流蹭蹭的往上升,0.8——1.0——1.2——1.4最后停住了,不能正常关机,只能强制关机,很明显,不跑码
前科有摔过,第一感觉可能桥有掉点,但不知道是哪个桥,不好判断,再说了,thinkpad的本子,南桥,北桥,显卡都是灌黑胶的,搞不好还会掉点,那样的话,补起来就要命了,那么就把桥虚汗留到最后再搞吧
开始测量供电,几个大电感测完,全部OK,,又测了USB口跟硬盘光驱接口电压,,,也有的,剩下的小电压,我也懒得找,,基本上都能在桥背面测得到(我发过一个帖子,里面也讲到在桥背面测小电压,用这种方法杀掉好几台本子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4838-1-1.html,,这个帖子也是我用这种方法杀掉的),,,我就快速的测了南桥、北桥、显卡背面的电容(既然是供电,肯定会有电容滤波,所以可以直接测电容),,,,都正常,看来这种方法不适合在不跑码的机器上面了,,,
供电正常,紧接着脑海里就闪出时钟芯片(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发过几个帖子里面都有类似的,莫名其妙的闪现出一些思路,呵呵,可能是修机器的灵感吧),,好吧,就查时钟芯片了

查供电

正常
查了14.318晶振,也是正常的
接下来查时钟开启,,咦!怎么找不到?只找到了这个

CLK_PD#???说真的,第一次看到这个名词,,不知道什么意思,好吧,暂时把它理解成CLK_power down#吧(这只是假设,我一般遇到不知道的名词,都是先假设),,具体什么意思还要请各位大神来解释下,,CLK_power down#按照字面理解就是CLK电源关闭#,,既然有“#”就是低电平有效,那么电源开启的时候应该是高电平,,测了一下,3.3V,,,那么就暂时把它定为正常吧,,接下来测其他的吧
测时钟输出了

除了27、28、29、30、49、50这几个脚有零点几V电压之外,其他的都没电压,,我时钟修的少,以前修机器也很少查时钟,也没有特意去理解,,,就暂时把那些没有电压的脚定义为不正常吧,,
好吧,供电正常,晶振正常
开启“正常”,,输出时钟“不正常”,,我没有换时钟芯片,既然以前是摔过的,那么就有可能芯片虚焊,这一加焊,奇迹出现了,,电流也是蹭蹭的网上升,也有跳变了,电流可以上到1.8几了,,试下一下关机,,啊哈,,可以关了,兴奋呐,,接屏,通电,这下完了,,不显示,看电流已经亮机了啊,难道显卡掉点???,,不管它,外接看下,,可以显示,,但是,会花屏,,,为了判断到底是显卡焊盘掉点,还是显卡晶片虚焊,我就用风枪吹了几秒钟,再点,,哈哈,,内屏亮了,,看来不是焊盘掉点,,,放下了心里一块大石头,,
到这里就简单了,,加焊显卡,,但是,,灌黑胶的,,,不怕,这个我有经验,,做灌黑胶的桥,我也发了帖子,跟你们分享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36769-1-1.html,,,,剩下的就不用多说了哈,,,加焊OK之后,散热做好,进行压力测试OK,就结束了,,电脑公司拿过来就是散的,螺丝也没带过来,就散着拿回去了,,,
有些地方说的不对,还要请各位大神多多指点,先谢了

E40   AMD架构的图纸我不知道论坛有没有,算了,我也不上传了吧,也可以避免重复资料,呵呵

PS:维修思路:供电——时钟——复位

由于我从本地上传图片的时候论坛提示“附件无法保存”(不知你们遇到过没),,所以我就从QQ空间引用的连接上传的图片,,,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敬请回复

补充内容 (2014-1-21 15:04):
今天图片附件可以保存了,,,我重新上传了,在9楼

网友A:
QQ空间的图片引用也看不到的

网友:
Pd# 确实是power down

网友:
引用 网友A:
QQ空间的图片引用也看不到的

你们看不到吗?,那为什么在我电脑上面可以看到?

网友:
有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应坛友要求,我把图片重新上传吧,看来今天可以保存附件
时钟芯片

时钟芯片供电

CLK_PD#

时钟输出

网友:
楼主测什么得出没有时钟输出?

网友:
这个就直接杀桥就好了

网友B:
图片全挂了,楼主重传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全挂了,楼主重传图吧

图片上传了,在9楼

网友:
一般时钟很少坏的 来过不排除坏的可能  我碰到这种问题喜欢从后面往前推

网友:
LZ很强大,看来灌黑胶难做已成过去了,哈哈

网友:
楼主太强啦吧,向你学习吧!下次来个秒杀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