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已经没电了,但是插电后电流0.04,开机后充电电量显示100%,不充电

楼主(2014-01-20):
如题,测量电池才4V左右电压,但电池不能开机。但插适配器也不充电,是电池坏了还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另外,进系统后,电池的电量显示是什么原理?是不是电池接口中的I2C总线传输的数据?这两条线除了连接EC外,还进到了一个24芯片,他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补充内容 (2014-1-21 21:25):
电池不行了,直接充电池电流也不大,换电池没条件

网友A:
待机电流偏大,是否有短路

网友B:
你可以把电流表调到10V只有直接对电池充电 ,看有没有充电电流,有电流就是好的!正负极别接反了

网友:
电池坏也有这样的可能,有条件交换测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电流表调到10V只有直接对电池充电 ,看有没有充电电流,有电流就是好的!正负极别接反了

同意层主

网友:
确是电池坏了,找个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电流偏大,是否有短路

这是插电池的电流,单适配器0.01

网友:
有进展吗~等待学习中

网友C:
24C16多半是存电池的参数

网友:
果然是电池坏了。。上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电流表调到10V只有直接对电池充电 ,看有没有充电电流,有电流就是好的!正负极别接反了

。。。没试过。。

网友:
   这东西还不简单找个电池试一下便知

网友:
说找电池也不是那么简单,哪里那么多电池试哦,我看还是电池问题居多了,

网友:
电池坏了吧。。。最好找个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C16多半是存电池的参数

电池的参数不在电池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