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比魔方U19GT不加电。维修思路

楼主(2014-01-20):
本人刚接触平板维修,寻求高手指点,。测量主板上供电基本正常,有个5.2V,电池电压7.4V,按开机按钮无反应。求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2014-03-05):
平板啊  没有修过

网友:
看下 开关二极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2014-08-05):
质料少 平板的

网友:
我也没有修过  没思路,

网友:
你直接加助焊剂,然后用风枪吹,试一下了。有时候很管用,

网友:
请大家帮忙给一下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