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新装了台机器,H61+i3+610+4G+1T,xpsp3ghost。 每天几次某个软件卡住,然后无法关机

楼主(2014-01-20):
最开始是安装一键ghost运行不下去,换maxdos也一样,卡在安装界面,任务管理器结束进程点几次才能关闭。之后点开始-关机/重启,没反应,只能硬重启
后来换了个xpghost,一键ghost没问题,但是装qq游戏大厅装不上,一旦出现软件运行部下去的情况,就是反复点关机没反应,运行其他软件也开始频繁出错
没出现某个软件卡住之前,或者硬重启以后,系统运行都是飞快的,一旦某次/某个软件运行出现问题,就导致无法关机/重启。一天闹了几次了。 是硬件兼容问题还是软件有冲突?
补充内容 (2014-1-21 21:28):
今天拿来,mhdd查,到70%的时候绿块450多个,而且分布均匀不集中,叫来上家把硬盘换了,现在装好系统还在测试。
但愿就是硬盘的问题,不过还不太理解这些绿块会导致不定时卡死不能关机?
硬盘

网友:
先扫一下硬盘

网友:
硬件问题.数据交换不正常引起的中断
先最小化硬件试
去显卡,换内存,测硬盘{应该不是硬盘的问题}
就好象BGA没焊好一样,个别点有假焊

网友:
总不会硬盘有坏道吧 总MHDD检测看看

网友:
觉得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装WIN7试下

网友:
某个优先级较高的程序”/驱动/中断,出错了!你这个有可能是某个usb出错或者硬盘传输出错

网友:
看看事件查看器里有没有警告和出错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