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被人宰了一刀 用笔记本的集成显卡说是换了块显卡

楼主(2014-01-20):
华硕 Z99D这个笔记本原来的显卡芯片是8400M的 故障是点不亮 我去一个地方修的时候 老板说是给我换了块显卡 后来能点亮查看了下是NVIDIA 7000M 可是我查了下这个笔记本的北桥芯片就集成NIVIDA 7000M的
NVIDIA MCP67我查过就是有集成NIVIDA 7000M显卡芯片的 却说换了块显卡收了我180元 也够黑的

网友A:
你的机子应该是双显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子应该是双显卡吧

是的 原独立显卡是8400M 集成的是7000M  把8400M去掉说是更换了个显卡 也就把集成显卡利用起来

网友:
你看看在设备管理器里能找到8400M吗?

网友:
不存在宰你,只是说忽悠你了。这价格修笔记本显卡问题不贵了。

网友A:
如果换显卡芯片8400M,180元肯定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换显卡芯片的话,180元价钱有点高了,不知你当时是怎么谈维修费用的?

网友:
自己懂拆机吗?拆开看看修过哪里就知道了!!看看显卡有没有痕迹

网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180不贵,这是技术问题,哈哈。如果都那么便宜了,我们做维修的如何活命啊。一家大小可是靠这活儿养的啊,同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换显卡芯片8400M,180元肯定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换显卡芯片的话,180元价钱有点高了,不知你当时是怎么 ...

我是叫我同事帮我修的 这样忽悠宰人也太贱的 还同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叫我同事帮我修的 这样忽悠宰人也太贱的 还同事

这个价格还好了,别人都要吃饭,价格应该还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还好了,别人都要吃饭,价格应该还可以

在同一家公司做了好几年的,这么骗人实在太火了,把人当笨蛋一样以为不会去查芯片似的,说是换用集成显卡也不会少给他钱。

网友:
不过他的不老实确实有问题,

网友:
确实是有问题啊

网友:
如果是同事,真的不行

网友:
换显卡最低也要300吧

网友:
维修理由有点牵强啊!

网友:
不能说太贵,对外的客户都要这个价的。

网友:
价格不贵,就是方法不对

网友:
就价格来讲不贵 其他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
维修费吧,其实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叫我同事帮我修的 这样忽悠宰人也太贱的 还同事

这个价格不贵了,中下水平啊,我们这里要两百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同一家公司做了好几年的,这么骗人实在太火了,把人当笨蛋一样以为不会去查芯片似的,说是换用集成显卡 ...

劝你搞清楚状况在发脾气也不迟

网友:
维修费用是相当的低了

网友:
价格不贵只是方法不对,呵呵!朋友赚钱不好明开口 人家也要养家糊口 !

网友:
不算贵, 商家只是当做了一个BGA维修费, 要换显卡加BGA维修,就不止这个价了,商家只能说是换的显卡,要说把坏显卡拆掉就好了, 你可能给人家180吗,做BGA维修费 180 也在合理之内的

网友:
个人感觉,还行,不能这么骂人的。

网友:
算上开拆的工钱,确保能用了,180算行情,只是没给你解释清楚

网友:
两块显卡,坏的拆掉,呵呵

网友:
笔记本换个显卡一般需要400元以上,你的估计只是修理一下。

网友(2014-08-15):
这价格对于客户来说挺合理的  正常啊修个电脑三四百块

网友:
硬件故障180不贵,水至清则无鱼,该糊涂的时候要糊涂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看是否有8400M独立显卡

网友:
能修好就行了..给个辛苦钱...
  人家给你修好了,你还去怀疑人家...
都说了,不要给朋友修机子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