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A300B 屏幕右边局部闪烁时什么问题

楼主(2014-01-20):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那里坏了。
严重时像图片这样,大部分,有雪花点。左边是正常的
三星

网友:
估计是屏坏了,换个好屏测试一下。

网友:
换个屏幕就知道了呀

网友:
LZ换个屏幕就知道了呢~简单

网友:
三星S19A300B 屏幕都是这个毛病,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而且这个屏才保1年,其他都是3年

网友:
你用通用板试下屏

网友:
有时会好点,只是有水纹。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下 有的是屏线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