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不开机

楼主(2014-01-20):
此机接手时,TPS51120烧坏,EC KBC1070 坏 CPU供电ADP3208 坏,南桥 82801hbm 坏,手里有相同的料板确, 这几个烧坏的件都换上了就是不开机,以为南桥没换好又换了一个新的南桥还是不开机,测南桥工作条件vccrtc 3.3V rtcrst#3.3v vccsus3_3 3.3v rsmrst#3.3v 晶振测不了,因没有示波器,测两端电压0.2左右 按开机,pwr_swin2#_3 有跳变,南桥就是不出slp_s3# 和slp_s4#

网友:
rsmrst正常不  不行的话还是南桥和BIOS的问题 BIOS 刷了没

rsmrst#3.3v 应该是正常的,同时代表南桥工作正常,这里晶振两端压差应该在0.34伏左右

网友:
晶振两端电压0.2左右,正常是有一定值压差的,楼主可以换晶振试下。

网友:
你以前烧那么多东西  你看看呢BIOS

网友A:
同意楼上    这一代板子的BIOS都比较容易出问题 哦

网友B:
slp_s3# 和slp_s4#阻值正常么???

网友:
晶振正常有个0.2左右的压差

网友:
板子整的那么烂。。

网友C:
英业达的板子一烧一大片 要把保隔过后的东西都要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_s3# 和slp_s4#阻值正常么???

slp_s3#这个我今天测了,不正常了,U514网卡供电坏了,网卡也坏了,今天给它们两个拆了,在测,SLP——S3#阻值还是低,明天在接差试,这个本不知道为什么坏了这么多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英业达的板子一烧一大片 要把保隔过后的东西都要查一下

这个板子真的是一烧一大片,保护电路做的太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    这一代板子的BIOS都比较容易出问题 哦

BIOS应该是不参于开机的,不是BIOS的事

网友:
此机以修复是U18 g577r9u +1.5vs的供电芯片 也被烧坏了,

网友:
坏这么多,有挑战,楼主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