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在电池装着和适配器插着的情况下关机再开机就开不起来

楼主(2014-01-20):
华硕Z99D笔记本在电池装着和适配器插着的时候 只要关机后 再按开机键就启动不了  一定要把电池拆掉,适配器拔掉,再装上电池或适配器才能点亮。这会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象是保护了。呵呵。

网友:
电源管理有问题

网友:
测试一下电池损耗,我估计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象是保护了。呵呵。

什么保护啊

网友(2015-04-15):
我手头一个机子也是这个现象。。单用电池或者适配器都可以。。。同时插上电源电池,第一次可以开机,第二次就开不了,电池充点灯一直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