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不停复位,论坛很多这个,估计是 通病

楼主(2014-01-20):
一块GA-G31M-ES2C主板,CPU电压,PG都正常,但复位灯不停闪,用示波器测得PCIRST和IDERST都是方波,如下图。

PCIRST和IDERST都是一样的波形。检查了PCIRST前的所有 信号都正常,PCI的33M时钟也是OK的,也检查了南桥GB的周围小
原件也没问题,拆了串口IC,刷了BIOS,还是没找到问题,现在只能怀疑是桥本声不良了,可惜手上 没这个GB的桥,
有没人修到过这个问题,换桥换好了得

网友:
小小提示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点评):
这个 肯定是 检查过的 ,

网友:
等待好消息了

网友:
GB桥,坏的不少,换10个南桥,有8个是GB

网友(点评):
GB我还不觉得坏的,IBM的桥,我觉的才坏的多

网友:
我以前看过一个帖子,问题跟你这个差不多。 好像不是南桥问题。。南桥处于不断的复位状态有可能总线方面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还找的到那个帖子的链接不,给 个我看看

网友:
金格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期待最终解决方法,希望公布最终问题

网友:
技嘉的G31的板子电池没电不会引起不开机的,这款板子的南桥坏的很多的,但是你现在不是量到了时钟不正常了吗?那就从时钟修起,先不要怀疑桥的问题

网友(点评):
都说始终正常的

网友:
建议 CPU 带灯测试仪 打一下看有 问题不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
换个CPU 试试   CPU不支持也会出现复位闪

网友(点评):
上的E420的 CPU,没得别的U式

网友:
GB的桥好多都是不停复位,期待结果,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一二,我也遇到好几块一样的问题没有搞好,换过南桥,刷过BIOS 都不行的。

网友:
我也认为是南桥挂了

网友:
联想G31有一款这个问题,是U座后面的数据线氧化造成,注意一下

网友:
也有环桥好的   不过几率不是很大

网友:
我认为是南桥挂了

网友:
看过一人换桥好了!我也修过一两张的加焊后好的!

网友:
干桥试下吧

网友:
果断换南桥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啊

网友:
感觉应该是南桥,楼主的示波器不错

网友(点评):
这个东东花了我6000多大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