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50三修机5V不稳,没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不可能完成的修复

楼主(2014-01-21):
    裸板目测35V芯片及其外围有维修痕迹,通电之后发现不能触发,3V电压有少许波动,5V电压在0~4.5V之间不停的跳变。看到这个现象就乐了,这不就是升压电有问题吗!不管三七二十几,换了再说。上电触发亮机,以为维修结束了,没想到这才只是恶梦的开始。。。

     由于要测试机子的稳定性,强制关机后再次开机,发现又不能触发了,尼玛,电容又烧了!心想是不是耐压不够,于是在料板公共点上找了个小电容换上,心想这下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上电可触发。接屏再开机,悲剧再次上演,电容又烧了!

     看样子是不能偷懒了,仔细看了眼图纸,升压电容要获得一个能击穿它的电压主要有两个来源,1、是上、下管不良;2、是35V芯片不良

     心想这些小问题你还能变出鬼来?先更换上、下管,升压电容,开机OK,拔电再开,5V不出。此时心中还是相当淡定的,就剩下51123了,去同行那搞了个芯片换上,二次上电后依然是5V不出。维修彻底进入死角。。。。。

     此时老板已经发话说先修别的机吧,但心里不服气,尼玛,搞了大半年维修了,连35V都修不好那就太丢脸了!静下心打开图纸再次研究起来,,,,

      先分析了下故障,升压电容的耐压本身相对一般电容来说要高一些,所以引起升压电容损坏的原因只能是升压过高造成的(芯片电压+上管电压+故障点电压>电容耐压),而升压过高一定是有多余电压参与进来引起的,排除MOS管和芯片之后可以肯定这个内鬼一定是来自于电感后级电路。思路有了再来看图纸,,,

后级有多余电压出来只有两种可能,1、电容放电不良;2、后级某芯片与线性电压或公共点有微短。由于电脑在一次开机时可以亮机,第2种可能直接排除。那么现在故障点已经完全锁定,那么该怎样解决电容C6150放电不充分引起的故障呢?大家可以先想一下如果换成自己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下面是我的解决办法

    用一个普通二极管与滤波电容C6150并联且反接,那么就算电容放电不良也不可能会与前级电压叠加造成升压过高了。加装二极管并更换电容后故障修复。(在下管内部是有集成一个反接的二极管的,但不清楚为什么没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