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55M-UD2H重复上电一秒掉电的故障维修

楼主(2014-01-21):
GA-H55M-UD2H重复上电一秒掉电、卡C1后掉电重复的故障维修
主板型号:GA-H55M-UD2H
故障现象:重复上电一秒掉电、卡C1后掉电重复

此板为网吧机,配I3 530 1156针 一共有50多片、全部都是回收回来的.收回来后先全部清洁干净后上电测试。有的是重复上电一秒掉电、有的是上电跑码卡C1后掉电重复、有的跑25卡定不动了、有的有显示但提示BIOS出错.按以往维修技嘉板BIOS损坏的比较多、全部到官网下载最新的BIOS、同时因为我的BIOS机不支持25-10G的BIOS芯片所以全部换成了25L6445E的上去后经测试,真晕才好了四五块。重复上电一秒掉电、卡C1后掉电重复的故障依旧、抽了一片卡C1的出来按以往的维修卡C1一般是外设、IO、BIOS损坏导致的多.现在BIOS刷过了只能先查外设键鼠口供电正常、阻值也正常、就看向IO了。此板有双IO。一大一小、就把IT8275E的小IO给换了上电一路跑码亮机、修好后就把这些板的重复上电掉电的和卡25的都是换了这个IO后修复的...而且之前刷了BIOS的那几片好了后没几天也会出现卡C1后掉电的情况所以这一批的板都得把这个IO给全换了。看来技嘉板的这个IO损坏也是个通病来的。还有就是不上内存和内存本身以及内存电路损坏也出现卡C1后掉电的.本人第一次写贴还有我也是报远程班学习不久所以专业的分析和理伦还不够望各位大师见谅。学习前是拆换不行就放一边了。现在通过学习知道了主板各工作原理以及故障的分析和维修的思路在此感谢除总……虽然我很少听课但你的每一节录像我都很用心看和理解的。

华硕 M2N-MX 主板不上电和COMS不保存
主板型号:M2N-MX 详细的不记得了
故障现象:不上电和COMS不保存
故障分析:此板为NF的单桥,IO为IT8712、IO参与触发电路。目测反观无破损,打各组阻值正常后上电触发无反应。经查待机电压、25M晶振(32.768NF桥不参与触发但损坏会不跑码)、开关针、等电压都正常后查信号 IO是8712      72脚发送pwrbtn#   给桥置高  桥发出 slp-s3  #   发出高电平给IO  71脚后    由IO的  76脚发出pson#   去   拉低ATX 的绿线  经查71脚一直是低电平、IO收不到桥发出的S3#。这情况有一是桥坏没发出、二是IO坏拉低了电压、三是该信号是经上拉电阻到IO的、电阻损坏。挑起IO脚电压一样是低电平。查电阻也正常打值也没断线后直接更换桥(原型号的桥是nf-6100-430-n-a2用nf-6100-430-n-a3完美更换)后一路跑码显示但不保存COMS,经查电池电压是3.4V经电阻到双二极管。电阻的一边是3.4V一边偏低是2.3几V更换该电阻后修复.写得不好请见谅

谢谢分析,这个CMOS电路中工作的RTC VCC 信号电压也是南桥的工作条件之一,这个信号电压异常有时候也会影响主板上电触发的。

网友:
楼主很强大,分析的很好。写的也明了,谢谢

网友(2014-05-12):
楼主写得好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新主板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