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80 报黑色墨水错 求助

楼主(2014-01-21):
机型:hp 2180
故障现象:有时能打印,但是黑色特别浅,其他颜色完全正常,有时黑色墨水灯闪,认不到黑色墨盒,不能打印。
求助高手
求助

网友:
打印色浅的时候,就不要强行打印,当心烧掉喷头,确认下墨盒是否有墨水,拆下墨盒看看触点是否洁净,接触不良,上网搜下是否有墨盒复位方法,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只能更换墨盒

网友(2014-02-26):
是黑色墨水快用完了吧,更换黑色墨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