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黑屏报警求助!!

楼主(2014-01-21):
DELL 5520 板号:LA-8241P I5独立显卡;开机电流有跳变卡在1.2A左右,每隔5秒左右有短一声的报警,测过各大供电电压正常,刷过BIOS、换过CPU/内存也没改变,这个情况貌似是不过内存的报警,不知道有没有大侠遇到过同样的或者有什么维修思路呢?

网友:
用的是戴尔专用电源头么,这板子是不是南北桥集成的呀?是不是有两个BIOS,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
显卡吧 加焊一下

网友A:
按理说intel的跳变到这就该亮了,应该是不过显卡。。。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求结果,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换个显卡嘛

网友:
做显卡吧。。。。

网友:
我就是不敢乱加焊呢,因为不想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好了吗?求结果,什么问题导致的。

没!还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intel的跳变到这就该亮了,应该是不过显卡。。。

1.2左右,我觉得是不过内存呢!因为新的机器我遇到过几个例子是这样子,换了内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