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安装双系统

楼主(2014-01-21):
如题,一客户修好主机后要求装双系统,怎么装啊,

网友:
苹果电脑么?  普通的电脑比较复杂哦。

网友:
不是苹果电脑的话   其它机子硬盘要分两个主分区  然后先装XP    在装windows7  windows7要用安装版系统 很简单

网友:
现在很多变态客户,为何要玩双的。

网友:
回楼主  不至于不会用百度吧?  百度一搜一大堆  已经不属于这个版块讨论的问题了

网友:
吧系统装在两个分区,用gurbdos引导就好了

网友:
对头,没多大实际意义。我自己自学装了个xp+win7,装了没一天就格了,

网友:
这个我不会 怎么装啊

网友:
百度一搜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