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R PC-DVR-G4214 V1.4 BIOS

楼主(2014-01-21):
PC-DVR-G4214 V1.4   logo画面是DVR

DVR PC-DVR-G4214 V1.4.rar

网友:
监控专用板,BIOS不好找,谢谢LZ

网友A(2017-11-11):
我的板是不过CPU各电压时钟复位都有。刷了这个BIOS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是不过CPU各电压时钟复位都有。刷了这个BIOS还是一样!。。

你确定你的判断百分之百是BIOS有问题

网友(2019-01-07):
  logo画面是DVR logo画面是DVR 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