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美 N141XB-L02 缺红色

楼主(2014-01-21):
奇美 N141XB-L02   缺红色。这屏是用五合一TVST59,电视板改的小电视。屏是原东芝本上用的。现在的情况是缺红色。它的接口是:LVDS-1CH-6BIT。屏电压33V,分辩率是1024X768。现在是找不到三基色的电路在那里?敬请知者告知。

网友:
请先确认是屏的问题还是板的问题

网友(点评):
肯定是屏的问题。板在另机上一切正常。

网友:
难道在屏线上?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你换VGA线试下  要不行可能是板坏了

网友:
程序未写正确

网友:
这个屏可能有问题,,,

网友:
用其他板点下屏

网友:
看上去像是屏线问题,建议用橡皮擦下屏线(与屏接口的那端)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