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老XPS进水机维修历程

楼主(2014-01-21):
机器型号:XPS PP11S
版号:LA-3001P
现象:进水
客户拿来dell一台,一看老XPS,说进水的 昨天进水的,用了一会就自动关机了,现在不开机了,简单的聊了几句开单子留机器。迅速拆开机器看看进水的位置,cpu风扇附近,简单处理上BGA 烤了20分钟,下来上电,我的天哪,大短5A 呵呵 这个好搞,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为什么呢,见下文)

一般我修短路还是喜欢烧,限流2A烧秒秒钟,我就发现PC82烫手,干掉在去测公共点值492 正常了,在插上电待机000,吆喝还有问题,直接去测了PL7 PL8 没有电压啊,后来才发现不对啊 这两家伙待机下是不出来的啊。有名字和ON3 ON5可知,大家看一下,

好吧,在看看,那待机元件的供电就是,+5V_ALW和+3VALW是线性电压来充当啊(因为毕竟从学校出来几个月,以前听老师说过,DELL有的机器待机下不出 3 5V的,今天被我干到了)

就在这里MAX8734的18脚和25脚,万用表一测,都是0,下面一步一步走吧,从这个芯片看出,有了主供电V+和开启信号SHDN#,就会有LDO3 LDO5出来,好吧先去测MAX8734的V+,一测没有啊 打了一下对地值,为1不对啊,这是公共点啊应该是上面的492啊,一个念头来了,既然不短直接拉线过来,飞线完毕,插电乖乖的待机0.012出来了。心里想了装上按键板,一按开关傻眼了,电流不动一动的,新的问题有来了,不触发,好吧在忍你一会,从开关开始查
4脚有跳变啊,那就继续
中间过了个R115 到了EC的126脚也有跳变,然后去测了EC待机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

都是OK的啊但是就是不出,南桥的开启信号啊

EC坏了?但是不对啊,刚才的MAX8734的总开启信号ALW_ON就是EC给出来的啊,换还是不换呢,不管了极大可能是EC坏了,因为刚开店没有多长时间,也没有备件和太多的料板,到楼下一哥们店里去碰运气,还真找到了(呵呵。说以前一个客户的这一型号的电脑显卡坏了,价格太高了,不修了100块处理的,既然是显卡坏了,能触发EC肯定是好的啊,看样子我的运气还可以啊)忙活十几分钟,EC换好了,可以触发了。兴奋啊。但是觉得不对了,电流到了0.3几 ,此时此刻的心情十分沮丧。算了  先抽着烟吧 ,5分钟之后回来想了一下0.3几应该有电压没有出来啊,PL15  PL16  PL17 都是VCORE的电感,但是只有PL15有电压1.16V其他两个没有,继续看图,哦 一个主芯片,带三个小崽子来产生VCORE的,一个有电压大概能考虑主芯片应该是好的,查从芯片的条件开始,

+5V_RUN有,SD#高电平有,DRVLSD#高电平OK ,那就是芯片挂了呗,又要跑下去,(这次去不能空手了,给那哥们扔了包普皖烟 13元一包)搞了两个ADP3419 IC 上来了,换上之后,触发几次跳变之后电流到了1.1几了 感觉应该是亮了,于是乎接屏,终于亮机了。本人新手,希望高手不要见笑啊。
总结:四个问题,大短路,无待机,不触发,缺电压(这次也是我离开学校几个月以来修的进水机故障最多的一个,一般都是一两个搞定,要么搞不定。照片再此:

有些型号待机芯片线性电压是本身主供电端19V电压正常就会产生的,具体要参考芯片手册才知道

网友:
自己顶一下,顺便把图纸传上来 DELL PP11S

网友:
{:soso_e179:我也顶一下

网友:
佩服!!楼主很仔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A:
思路跟学校不太一样,看的有点吃力,弱弱问一句,你修机器用示波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跟学校不太一样,看的有点吃力,弱弱问一句,你修机器用示波器吗?

有时候会用的,

网友:
有图有真相,有思路有力量!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