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470的一个问题求解

楼主(2014-01-21):
接了一台G470无3V5V,没有VL换51125A后正常亮机了,无意间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如图的VS这头是对地?但其它地方的VS却正常,求解

网友:
你是不是开机的时候测得哦

网友:
神马情况,没听明白

网友:
哪里对地?VS?看不明白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VS!还是对地!你应该知道它是供电,好的机器是是不可能直接对地的,请明确你的测量位置

网友:
测PR416,一脚VS进来是直接对地

网友:
这不可能吧,既然说其他的正常,那通一个信号应该是相通的才对,你测一下相通吗

网友:
楼主肯定是量错了,VS对地还能开机吗

网友:
但的的确确反复测了N遍了RP416的一端接地,我以为是PR417但二个电阻的另一端多接地,二个电阻我全拆了,的的确确RP416的VS接地,但产生VS的19V在其它地方又有电压,阻值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