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360的问题反映一下

楼主(2014-01-21):
我这台cf 360机器编码是:1202035
一直有个问题,就是每次取无铅芯片的时候,芯片四个角,其中三个角都可以动了,就是右上角不能动,温度偏低,一定要下部温度再加个十几度才行。。(这个是我取十几次芯片发现的)绝对不是一二次。。
我以前在公司里也是cf360 ,那台我记得左上角温度偏低。。。这个好像是cf360的通病,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能不能彻底解决。。。

网友A:
12年的360机器,使用了混风叶轮,所以出风的时候,带有旋转方向的热风,你在加热的时候,稍微提高一下上风嘴距离芯片的加热距离,提高到5mm左右测试,看情况是否得到解决。

当然,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上部发热芯和出风叶轮的和角度的问题,可以通过旋转叶轮或者发热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年的360机器,使用了混风叶轮,所以出风的时候,带有旋转方向的热风,你在加热的时候,稍微提高一下上风 ...

那现在的360跟12年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
12年之前的,没有使用混风叶轮。 现在在售的360机器跟12年的比,没有比较特别的升级,只是在器件用料上做了一些提升,最主要的升级就是固态继电器全部采用原装正品欧姆龙。

网友(2014-03-12):
我这个机子也是四角温差大,上出风口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