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21s 不触发 求教

楼主(2014-01-21):
  各位老师,现在本人手上有一台hp 4421s 故障为0.01待机不触发,无3v,5v,量得rt8206m待机芯片个电压如下:
   1脚RTF为2v,3脚VCC为5v,4脚NOLDO为4.8v,6脚IN为19v,7脚LDO为5v,17脚BST1为5v,19脚VDD和20脚NC为5v,32脚REFIN2为5v,其他脚位都为0v。这样正常吗?不正常,又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
重点:准备条件VIN \ONLDO\ LDO \VDD\VCC\LDOREFIN\REF\REFIN2
还有就是开启信号ON1和ON2

剩下的就是反馈了,那条件也很多·········

网友:
待机应该没问题哦,可能是你测错位置了吧!

网友:
写bios试下。。。

网友:
ON1和ON2有电压吗?有的话试下换芯片

网友:
ON1 ON2没电压,看是哪来的,一般是IO条件不满足

网友:
查下反馈。。。

网友:
故障点不在这里

网友(2014-02-25):
换了io还是不行,退了

网友:
看看en信号和io有关系没有啊

网友(2014-06-23):
电源线换过没有?

网友:
楼主你修个待机怎么也修不了

网友(2014-07-24):
这种问题都退了,你还能修什么

网友:
加油啊,楼主,要知难而上才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