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修大师,海盗船AX750电源坏掉了,请指导一下怎么维修?

楼主(2014-01-21):
大家好,恳请高手帮忙,因为电源保修要发香港太麻烦了,找了一圈本地没有能修的,所以只好请教大家了,症状如下:一开始是通电后按开机键没反应,过几分钟再按开机键就可以正常开机了。过了段时间就变成通电后要等10来分钟才能正常开机,到最后通电后要等20多分钟以后才能开机。最后就坏了直接开不了机了。电源我拆了没发现那个电容有鼓包的现象,别的我就不懂了~~~因为本人对电器维修基本不懂,所以想请教大家这电源是什么毛病?到底是哪个元件出问题了呢?望高手不吝赐教,感谢!因为手头没有照片 就先借用别人的图了~~希望版主不要删除啊。

补充内容 (2014-1-23 12:23):
再请教大家一下如果想检查一下这个电源板载的电容,我用胜利的VC890C+,打哪一个档位测试电容坏没坏?十分感谢!

网友A:
你发个图上来,我可帮你,

网友B:
听起来应该就是电容有起鼓的。你打开看看吧。如果是的话,把电容换掉就可以了。如果被我言中的话,记得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起来应该就是电容有起鼓的。你打开看看吧。如果是的话,把电容换掉就可以了。如果被我言中的话,记得说一 ...

看了好几圈了,就没发现一个起鼓的~~我就郁闷在这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个图上来,我可帮你,

好 稍等我发图上来

网友:
就因为这,我再也不买海盗船电源了....海韵代工不过如此。

网友B:
你拍自己的实物图上来看。

网友C:
先打各路电压输出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有输出短路保护。如果说你对电路一窍不通的话,我建议你请别人维修吧,你自己动手可能会故障扩大,而且维修电源有危险。你如果放心的话,可以过年后发过来我试试。

网友:
都是开关电路,百度搜一下一大串的。容易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打各路电压输出的对地阻值,看是否有输出短路保护。如果说你对电路一窍不通的话,我建议你请别人维修吧, ...

好的 谢谢了!年后修不好的话我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拍自己的实物图上来看。

好的 等我今晚回家拍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源待机的+5VSB 的问题

网友:
 支持你    一定可以搞得定

wxf -4 严禁灌水

网友:
把坏的电容换掉应该能好。。。。。。

网友:
这样的电源一定是有电容失效了。用示波器来修好修。。。。。。

网友:
我手头啥也没有,只有一个万用表,纯电子电器小白啊~~~

网友:
再请教大家一下如果想检查一下这个电源板载的电容,我用胜利的VC890C+,打哪一个档位测试电容坏没坏?十分感谢!

网友:
一般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海盗船的电源电容坏了,是基本看不出来的,我刚修两个海盗船就这样, 电容没鼓,打阻比正常时低几十欧,你查下你的是不是这样,我修的是550W那种.

网友:
电容失效不一定鼓包的,要有电容档位的万用表检测,用普通的万用表测量只能是否大概估算电容有没有容量,不熟练的话所得的结果误差会很大。

网友:
大哥 ,你眼睛不好了 ,那么明显的问题都没看到吗,你自己的看了电容,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个2个300v的大电容,其中一个不是都流水了吗

网友(2014-03-07):
主电容坏掉或输出那边的12V+5V+3.3其中的一组的电容容量太小了。

网友:
这东西也修呀,挺麻烦的哦

网友:
电源维修好麻烦,修的咋样啦?

网友:
确定是电源坏了吗?????????电源出现延迟输出的情况很少啊。

网友(2014-12-22):
我的AX850故障现象和楼主差不多。郁闷了好久了。还没找到故障点。请大神指点!感谢!!1

网友:
那个电容没问题的,一个是厂家贴了标签一个没贴 测电压是380V。

网友:
有近一點的照片嗎? 太遠了, 看不出來....

网友:
发过给你修

网友:
电源检修是比较危险的,先检查直流部分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估计是交流部分开关管或者控制管有问题,电容电阻一般外观正常很少坏,还有,像这种大功率电源,我X宝查过,貌似基本是没有零件,估计修复率不到50%,除非坏了一批

网友:
万用表打到欧姆档,看有没有充放电过程

网友:
+5VB及PS_ON有電壓嗎?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电容的问题比较多,有时候虽然没有鼓包但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我也是同款电源 ,同样的问题,最开始是显卡不供电,2014年夏天我把显卡拨了,以为是显卡坏了,之后是每天要按很多次开关键才能开机,每次都要按几十秒钟,前天去换了个电源,机器正常了,找不到维修点,也没看出来是哪个电容鼓包啊,一会再拆开看一下

网友D(2020-10-24):
引用 网友A:
你发个图上来,我可帮你,

我有丅X750的海盗船电,待机启动电压3.15V,别的电压都没有,驱动Ic是cM6802

网友D(2021-02-01):
引用 网友E:
我用万用表调到哪个档位?怎么测呢?请高手指教一些,谢谢了~。

我的电源也坏了,插上电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