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版号LA6881P 大短,求思路

楼主(2014-01-21):
插可调电源直接跳3V大短,各个电杆没短路。查到保护隔离的PQ302短了,换了一个就烧。小弟请下维修思路

网友A:
换了就烧,说明后级还是有短路没有排除。先把后级短路修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就烧,说明后级还是有短路没有排除。先把后级短路修出来吧

就是想知道维修思路。大脑一片空白

网友:
吧PQ302拆了,看一下后级对地阻值是多少,到了那些地方,有节点一个一个断开测,没有节点的我一般都是烧鸡大法,不过电流不要太高,一面扩大故障,大短路也不需要什么思路的啊

网友:
这样的故障都没有思路的话本人建议再去学习学习吧,这是基础基本功

网友:
烧机 一般短路最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