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耳机有声音,外放没声音的,按照自己的思路改电路改成功了,分享一下

楼主(2014-01-21):
故障如标题所述,首先排除软件故障,重装XP系统后打驱动无效,又装WIN7 打驱动也无效,于是拆开机器,该机器没电路图,于是用示波器探ALC声卡音频输出脚35,36脚,有正常音频波形,再探功放芯片TPA6617音频输入脚波形,也正常,而功放芯片输出脚没有波形说明功放芯片没有工作,于是查该功放芯片19脚总控,耳机插上与拔出时19脚均为低,说明总控信号没有给到,顺着总控往上追,追到一个五脚芯片上,因为没有图,所以只能查其五个脚电位情况,其中1pin为3V,插上耳机后变为0V低电平,所以断定耳机口没有问题,猜测该脚比较关键,2PIN始终为3V,3PIN为GND 4PIN为5V且直通功放芯片16pin且线较粗,想必为功放的主供电,5pin接的就是功放芯片的总控,没有图没法查该五脚芯片的工作原理,想根据第一pin插耳机为低不插为3V高这个条件改出一个总控来,思路如图一(其实是经多次实验用过三种方案试验过才选定图一方案,过程不再描述)
用一个10k的电阻拉功放主供电的5v给功放做为一个强制总控,然后用一个p管,G极接五脚芯片第一pin利用其插耳机为低,拔下耳机为高的特性,D极接改后的总控脚,S极接地,这样不插耳机时G极为高,场管截止,总控为5V高电平,外放有声音,插上耳机时,G极为低,场管导通,将总控的5V拉低,中间隔一10K电阻所以不至于将功放主供电的5V拉低,理论上没有问题了,按照该思路改后,正常工作,拔耳机外放响,插耳机外放不响只耳机响,实物图二为没改时的图,图三为改后的图,鄙人微见,希望能带给大家一点灵感,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网友:
真够牛啊,这样也行,电路理论知识扎实啊

网友:
真功夫啊,有这水准自然就有自信了,赞一个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呵呵呵

网友A:
五脚门电路吧。。前天修一个华硕的也是外响内不响。。。有个mos管漏电。。。。

你说的MOS管应该是起到功放控制作用的

网友:
还没试过改电路呢,楼主理论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五脚门电路吧。。前天修一个华硕的也是外响内不响。。。有个mos管漏电。。。。

没有图,我也没细研究它,但有一个一样的料板,我互换了该五脚芯片,没有任何作用,干脆利用已知条件改一个小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我也没细研究它,但有一个一样的料板,我互换了该五脚芯片,没有任何作用,干脆利用已知条件改一 ...

其实如果没有第一脚这个插耳机变低,不插耳机变高的这个条件也是可以改的,只要耳机口是好的就能改,抛开主板本身的设计思路,自己完全可以造一个上拉的电平信号,用MOS管G极接耳机口来实现,适逢这里有个现成信号,就先用了

网友:
LZ图纸原理整的很透,赞一个!修东西精于改,活学活用。收了哈。

网友:
楼主功夫不浅啊  学习了

网友C:
我也刚学 我也看不明白  求指教  为什么1PIN 3V 插上耳机后0V  就能断定耳机口没问题啊?

网友:
互相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刚学 我也看不明白  求指教  为什么1PIN 3V 插上耳机后0V  就能断定耳机口没问题啊?

因为耳机口的作用无非就是两个,一是能够正常输出声音,二就是拔插耳机时能够产生电平变化来关开喇叭输出,现在耳机能正常输出,并且拔插时能引起高低电平变化,所以耳机口就是好的呀

网友:
真够牛电路理论知识扎实学习了

网友:
电路基础够厉害,要不也改不了。。。牛人